长圆孔中心线问题

楼主(2021-10-13):
上下长圆空分别使用中心线,设置参数都相同,
为什么上面那个带贯穿的中心线,而下面的只有两个十字??

网友A:
这么难受吗?要不就是你上面的长圆是在圆孔基础上拉伸切除的缘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难受吗?要不就是你上面的长圆是在圆孔基础上拉伸切除的缘故?

一块板上的所有长圆空要在一个特征里做才行?

网友:
我都是点两次,先一次出两边中心线,再点一次出中间的中心线

网友B:
比例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例问题

不是,
不知道什么原因,
反正用这个方法可以解决,

第一个标注孔中心线就不用把这个选项了,第二个长圆孔就得点击这个

网友:
腰孔一般不标中心

网友C:
点击左边那个长圆孔两条边,再点击工具栏中心线图标,看看中心线出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点击左边那个长圆孔两条边,再点击工具栏中心线图标,看看中心线出来不?

已经解决了,第二个长圆孔需要把这两个点击一下,不知道为什么

第一个长圆孔标的时候这样点击这个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了,第二个长圆孔需要把这两个点击一下,不知道为什么

第一个长圆孔标的时候这样点击这个就可 ...

点击是选择或者激活视图。

网友:
这是中心线比例没有设置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