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机器人样本图问题

楼主(2021-10-13):
ABB机器人,样本的图,不懂什么意思,我理解是重物距离最后一个关节中心的距离,X与Z代表什么

网友:
你这个是6轴的样本吧?空间XYZ三个方向,最后一个是旋转轴,YZ是一样的,所以还有2个方向。
我的理解哈。

网友:
机器人末端执行器重心TCP坐标,相对于机器人法兰的位置,Z向为六轴轴线方向,X和Y为垂直于轴线的两个方向

网友:
参考下图

网友:
机器人工作包络图,抓手距离底座越远承载越小喽

网友:
就是机器人第六轴的负载中心离的越远,负载重量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