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就问(角接触轴承)

楼主(2021-10-13):
角接触轴承的接触角越大,能受力越大。手册上同样型号的C型的基本额定载荷比AC型要来的大。这个怎么理解?不是应该AC型的要来的大吗?

网友A:
接触角越大是许用轴向载荷越大吧。你说的是C型比AC型大,是径向和轴向综合许用载荷吧

网友B:
先搞清楚基本额定载荷,轴承径向负荷,轴承轴向负荷的意义。
样本上都给的是基本额定载荷,我觉得楼主是把基本额定载荷与轴承轴向负荷弄混了。

楼主:
嗯  我也这么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触角越大是许用轴向载荷越大吧。你说的是C型比AC型大,是径向和轴向综合许用载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搞清楚基本额定载荷,轴承径向负荷,轴承轴向负荷的意义。
样本上都给的是基本额定载荷,我觉得楼主是把 ...

网友:
轴向载荷是平面滚子推力轴承最大,可拆卸圆柱滚针轴承最小,,其它轴承位于中间。

网友:
先搞清楚比较的是什么方向的载荷

网友:
接触越大,负载越大,相同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