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剖视图又出现bug了

楼主(2021-10-13):
如图,J-J剖视图不对劲,下面的斜撑结构在左侧,
我向右剖的,应该是是看不见斜撑结构,为什么软件得到的剖视图把斜撑显示了?调整反向也显示,见鬼了

网友A:
这只能说明你电脑上的软件运行有问题,不能说明这个软件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只能说明你电脑上的软件运行有问题,不能说明这个软件有问题

嗯,我们用加密软件,不知道是不是加密影响的

网友B:
简单,保存了,关掉,再打开,就正常了

网友:
再重新建个工程图试下,软件抽风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保存了,关掉,再打开,就正常了

没有用,我重新打开,还是这样,切换方向也一样下部斜撑还是会显示;
不管了,我裁切视图了,下面的斜撑不是我要表达的内容

网友:
不能复现,不算bug

楼主:
那算什么呢?

网友:
这个还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