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Q235B和Q235BZ的区别。

楼主(2021-10-13):
  请教论坛的各位机械大佬,Q235B和Q235BZ的区别是什么?可以相互替代使用吗?脑子笨,大佬讲的越详细越好。

网友A:
Q235B和Q235BZ是Q235材质,质量等级是B级,字母越往后,质量等级越高(含S,P杂质越少)。

Q235BZ是经过完全脱氧的镇静钢,所含杂质较少。一般用于低温下承受冲击的构件、焊接结构及其他要求强度较高的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Q235B和Q235BZ是Q235材质,质量等级是B级,字母越往后,质量等级越高(含S,P杂质越少)。

Q235BZ是经过 ...

也就是说Q235BZ比Q235B,一个高端货,一个是低端货?那Q235D这种可以替代Q235BZ吗?

网友A:
你看看Q235D的力学和机械性能,能不能满足你的要求?也跟Q235BZ比较下。

网友:
网上搜一下都知道了

网友B:
区别有了,能不能相互替代使用你自己定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区别有了,能不能相互替代使用你自己定呗。

既然都这么说了,也不自己骗自己了,那指定是不能替代了,最后一丝幻想破灭了,还是老老实实来吧。原则性错误还是不能犯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Q235D的力学和机械性能,能不能满足你的要求?也跟Q235BZ比较下。

感谢大佬的解答,最怕这偏门不熟悉的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的解答,最怕这偏门不熟悉的东西。

第一次应用不熟悉,查查资料,实际再积累一点经验,下次就有认识了,再应用一次,认识就更深刻,以后使用就会熟练。

网友:
一楼正解,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