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角度测量工具

楼主(2021-10-13):
我有一些铜接头,是球面的,对应的是内锥面的,大家有没有什么工具可以测量。

网友A:
量角器啊,透明塑料的那种,一两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角器啊,透明塑料的那种,一两块钱。

是这种吗?这种不能用吧。

网友B:
你要测内锥面的角度对吗?用薄的钢板割两个卡规就行了:比如你角度要求90±1°,你割一个89°和一个91°去检测。

网友:
可以买R规,内锥的好像为标准件,一般为74°还是78°,

网友:
万能角度尺应该可以

网友:
上面的牛呀!

网友:
精度要求不高的角度可以直接画图打印出来角度,然后再比量一下

网友:
你这个内锥度短而小常规方法不好测量,专用量规又划不来。

网友:
做个卡板就没事了 ,你总有图纸的吧,按图测量啊

网友:
这种测量情况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测内锥面的角度对吗?用薄的钢板割两个卡规就行了:比如你角度要求90±1°,你割一个89°和一个91°去 ...

我也在这么考虑了。

网友:
按图线切割卡板

网友:
外接头涂上颜色粉,与内接头配合拧紧,看下配合面的接触面积大小就可以了。

网友:
检测规还可以的,可以用那种R检测规样的。

网友C:
批量生产订制角度样板,单件用两个直径不一的钢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批量生产订制角度样板,单件用两个直径不一的钢球

是个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