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烧坏,重新修复后如何检测其性能?

楼主(2021-10-13):
我们有一台直流电机在客户处因碳刷和换向器打火花,使电机退磁了。

我们把电机拿回来想自己找人修复,电机修复单位给电机重新充磁后,如何检测这台电机的电气性能?尤其还是厂家发来一张充磁前后的数据,如何看这些数据?能不能分享点您的经验?

网友:
电机测试需要专门的设备,像测功机、稳压电源、温升测试仪、耐压测试仪等,这些就大几万块钱了。
之前了解过有第三方实验室可以检测,这也是一个方法。
至于检测哪些性能,可以参考对应种类的电机国标,或是查找一下相关的出场检验标准。一般电机重要的性能就是绝缘耐压、温升、功率、扭矩、效率。
大致了解过,不专业,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