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类似于对开式滑动轴承座的工艺设计

楼主(2021-10-13):
如题,需做一个非标小部件,类似于对开式滑动轴承座,内径d大约100吧。对于工艺有些疑问:
就以对开式滑动轴承座为例,对于外壳部分,先铣各平面,钻螺丝孔,上下用螺丝把紧,镗孔,D大约H7吧。
车一个铜套,铜套外圆D大约JS6,和外壳的镗孔配合。铜套内孔d大约H7。
用手锯将铜套割成两个半圆,装到外壳上。但割铜套的过程中,铜套大概率会张口,则变成了一个椭圆。
这样的铜套安装到外壳上,圆就不再标准了。
请教大家这个工艺应该怎么做?谢谢!

网友A:
割了合起来再加工

网友:
加工工艺是根据详细图纸做的,不是这样的示意图,另外,加工工艺里应该有热处理,你这个轴承座是什么材质?

网友:
张口才可以带张力压进去,然后刮研,保证接触面。

网友:
铜套锯成两个半圆会张口吗?

网友:
铜套留量先切分,再加工

网友:
找铜套厂家定制;或者采购铜套径向尺寸留出余量,切割成两半后再加工

网友:
估计你是 先割后合 不好加工外圆吧

可以考虑 线切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割了合起来再加工

请问合起来怎样装夹?

楼主:
谢谢大家回复!想单独问一下,如果切开以后,合起来再加工的,怎样装夹呢?当然可以安装到壳体上再加工。但它外圆已经不圆了,强行把它压圆的话,不如直接车到尺寸了。

网友:
一般切开都是最后才做的工艺啊!

网友:
我都有点搞不明白你为啥要讲究外圆,实在不行可以参照发动机曲轴里的那个铜套,胀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