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地柱总是断裂或开焊究竟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1-10-13):
某机柜上的接地柱,焊接于1.5mm的Q235碳钢上,M8×16的接地螺柱,材质为碳钢镀铜,采用电阻焊方式。多次被发现接地柱断裂或开焊,这个机柜是外协给外面的供应商,供应商的口碑和能力一直不错,但是现在发现M8的接地柱总爱断裂或者是开焊,如图所示,今天质量部门上报的。除了M8的接地柱断裂之外,M6接地螺柱也会断,但是频率很低。
供应商给予螺母拧紧力矩是12.9N·m,同时出厂前做了拉伸和敲击,扭力实验,实验过程我们都看了,没有啥问题,但是一到现场接接地线时受到拉伸就不行了就爱断,要么是从根部断,要么是拦腰折断。

之前要求供应商方面在工艺上做到:融焊+增强3个点焊,两道防护,结果也都开焊了

其实供应商方面最早提出不要用焊接方式,因为M8接地柱焊接不是它们强项,他们提出要用拉铆螺柱,但是这件事牵扯面比较多,会涉及电气线缆、器件布局,因为现在的部门这伙人都是“老年人”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都在那混退休,混被裁员,领导也是要稳定,折腾越少越好,息事宁人,否则一折腾事情就多,相关人员就要背负责任,电气机械互相掐架,就这么个状态,要是继续要求供应商采用焊接,我觉得以后还会断,我也没办法了。

补充问下:接地柱是否有焊接强度计算公式?如果通过限元分析模拟下受力的效果,是否可以用屈曲分析去分析?谢谢!

网友:
可以用焊接螺柱试试。

网友A:
接地柱是不是高碳钢材质还是其他容易产生热裂纹的材质?

网友:
机柜接地柱我一般都是设计穿孔加螺栓的形式,焊点布置在内面。

网友:
会不会是螺栓材质不行?现场使用谁扭个接地线还用扭力搬手,都是使劲拧死。那个力度就不好说了。

网友(点评):
或者螺栓螺纹长度不够,螺母拧紧了,接地线端子仍松动,然后就使劲拧,然后螺栓断掉了。

网友:
如果实验没出现问题,会不会是现场人为故意的

网友:
接地线用了多大的力气,能把M8的螺栓弄断了!!!

网友:
就是安装时候用力太大了,这个怎么会断?

网友:
振动,交变疲劳载荷,材质内部缺陷、应力集中、螺栓规格选择不对,与受力不匹配

网友:
任何焊接都有计算公式,但贵司的问题显然与计算无关。
再说什么叫实验过程你们也看了,不是你们拿肉眼瞅能看出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地柱是不是高碳钢材质还是其他容易产生热裂纹的材质?

碳钢材质

网友:
一是铜有影响,二是材料有问题。

网友:
别用12.9级的,用8.8或者4.8的,低扭矩上去;高强度螺栓都是中碳钢或者42CrMo这种东西,不适合焊接;另外焊接强度国外标准显示与母材的强度无关;

网友(点评):
说到点子上了,其他人都是胡扯

网友(点评):
预紧扭矩是12.9并不是12.9级。估计就是个普遍的4.8级到5.8级的螺栓。

网友B:
看上去好像是在中间断裂的,考虑看看是不是接地柱材料的问题,这种低强度的螺柱一般都是易切削钢,硫磷含量会高点,换句话你也可以认为它杂质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上去好像是在中间断裂的,考虑看看是不是接地柱材料的问题,这种低强度的螺柱一般都是易切削钢,硫磷含量 ...

焊接质量是不是也有问题?
谢谢!

网友:
去过一些比较老的厂房,设备的地脚螺栓确实有断的、脱开的,设备振动确实有影响,有些地方能够看到明显的地面沉降

网友:
从图片看,螺栓断的位置不是焊接处,而是中间。接地螺栓只是一个接地用的受力不会很大,很有可能是暴力操作导致的。

网友:
这个也没有强度计算的必要,主要是螺柱的材质问题,还要就是焊接方法

网友:
不是有标准吗,不行就做试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焊接质量是不是也有问题?
谢谢!

焊点没断裂就不是焊接的问题,焊接应该是从焊缝断裂,而不是中间

网友(点评):
焊接脆弱的地方经常出现在焊缝附近,热影响区。

网友(点评):
那为什么不是在焊接处断裂?靠近焊缝是因为这个地方是螺柱受力(应力集中区)的地方,再往上已经是在螺帽内了,受力不如螺帽与垫圈(安装板)的接触处集中

网友(点评):
看图片断裂处其实和焊接处隔着垫圈

网友(2022-01-06):
用外六角螺栓,氩弧焊接六角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