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输送机

楼主(2021-10-14):
去图片一个宽度20mm的小皮带输送机
1.主动轮用什么材质?铝合金还是不锈钢? 表面需要滚花吗?
2.涨紧轮和从动轮用什么材质? 必须要和主动轮一样吗? 用橡胶可以吗?用金属要滚花吗
3.3个轮子的直径可以不一样吧?

网友:
干什么用,具体要求是什么都不说,不好下结论。

网友:
传递的功率多少?带轮的转速多少?传动比多少?你这给出的条件太少了,建议可以先找手册第三本上的带传动查一下,上面有带传动的设计方法

网友:
1,主动辊我们做的都是要滚花。
2. 图片上看你这个好像缺少一个防皮带跑偏的
3. 宽20mm的皮带 很窄了,为什么不考虑用同步轮呢。
4  材质看你要输送什么东西。通常我们都是铝合金做主动轮,从动用Q235表面镀铬。

网友:
这要看滚辊的直径是多少,如果超过25的,它里面都是空的,外壳是6毫米的钢管,也可以做不锈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