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OW SIMULATION 文丘里仿真吸不了压力。求助大神帮忙

楼主(2021-10-14):
如图1  图2.所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实际中测试下来是有吸力的

楼主:
请教各位大侠,是我设置有问题吗?还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文丘里缩颈狭小处流速太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丘里缩颈狭小处流速太低

我们按照这个事物,现场测试了但是没有问题有吸力。排除设计问题。就是不知道这个软件为什么仿真出来与试验配不上。

网友:
谁告诉你仿真跟实测有关系,仿真是把理论计算可视化,理论计算不存在的东西,仿真也不存在,你倒不如看看吸附现象的理论基础是什么

网友:
不明白 帮你顶一下吧

网友:
买个真空发生器不就行了吗?管式的很便宜呀!

网友B:
反一下,设置出口流量,应该看到你想要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格再小点?

好的,回头我网格重新搞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一下,设置出口流量,应该看到你想要的效果。

出口那就是往外吹了吧

网友:
看看这个: }0 s6 E7 M4 z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09575335777181461&wfr=spider&for=pc

楼主:
谢谢各位。搞明白怎么回事了

网友:
看看软件里的设计是否对条件?

网友:
这个仿真是很难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