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六角螺母隔缺口的作用

楼主(2021-10-14):
大家帮忙分析下上面外六角螺母隔小缺口有什么作用?

网友:
做标记么?生产线装配的时候,用以和其他类似零件区分?

网友:
一般区分55和60度管螺纹会用,容易混。

网友(点评):
相关标准GB3098.2

网友:
细节这么多的吗?学习了

网友:
谢谢5楼,又学会了一个知识点

网友:
又学会一个知识点

网友:
涨见识了,的确很醒目

网友:
左旋螺栓螺钉等有标志要求么?

网友(点评):
仔细看层主粘贴的标准啊,要么加箭头要么加缺口

网友(点评):
仔细看问题,向楼主请教螺栓螺钉呢,^_^

网友:
嗯哼,第一次见到,学习了

网友:
这个真涨知识。

网友:
这个属实下饭

网友:
|未来第一站发表于 10-14 05:16

给赞,严谨!

网友:
学到了,以前真没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