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走丝精度和表面粗糙度问题

楼主(2021-10-14):
我司零件使用慢走丝加工,割了一段曲面,结果:割出来的曲面上点的斜率和理论差别比较大,图纸设计斜率是32-34,实际值是26-27。另外,慢走丝割过的曲面表面不光滑明亮,粗糙度较高。慢走丝师傅回复:割一修二,表面粗糙度高,他也没办法解决
求助各位分析一下,该如何解决?跪谢!

网友:
斜率值是什么意思?32 34  26  26 单位使mm么

网友A:
我凭想象啊,一个是你们机床精度不够,一个是你那个用于加工的曲线精度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凭想象啊,一个是你们机床精度不够,一个是你那个用于加工的曲线精度不够。

MATLAB生成的曲线,精度应该是很高了

网友:
看看实物照片是什么样的?

网友:
|机械传动2020发表于 10-14 13:11
MATLAB生成的曲线,精度应该是很高了

我是这么想的,你想加工到0.01,那你的数据精度是不是就得至少0.001,那1mm就至少得1000个数据包吧。如果算的点够,那可能就是床子精度达不到了。

网友(点评):
然后就是加工上的问题了。放电这玩意儿,走快点,走慢点,电流稳不稳定,大点小点,放电间隙均不均匀,多吃块肉下去,少吃块肉下去,都有可能。曲线上没问题,就看床子或者工艺上哪的问题呗

网友:
慢走丝应该很精准的,不应该这样,感觉像是快走丝做出来的效果

网友:
慢走丝能达到0.8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