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磁材你了解多少

楼主(2021-10-14):
大家对磁性材料了解多少,还是停留在我们小时候玩的喇叭上的吸铁石吗?其实磁铁远远没有那么简单,他是我国战略储备资源,而且还是不可再生资源,其用处广泛,和其无可代替的作用都是大家想不到的,如果大家对磁性材料有什么问题都可以下面留言,我会一一解答,本人在磁钢厂工作八年,基本上大家想了解的都能答上,如果不能就一起相互学习下,讨论下,各行各业使用的磁材我都有一定的了解。

网友A:
铁氧体为什么有等级的差别?产生差别的原因是什么?谢谢!

网友(点评):
铁氧体,目前现在越来越不受市场接受,他的等级划分主要是为了区别他的一个耐温系数,和中心磁场的大小

网友:
磁铁是不是这么做的?磁性材料磨成粉,然后粘成各种形状的块,然后烧结,然后磁化。中国的稀土。战略资源,被各种方式贱卖。我都怀疑稀土矿是不是外来的流星,陨石带来的。现在国家应收紧稀土矿。同时回收各种磁性材料,备用矿。这玩意儿以后肯定会越用越多。

网友(点评):
你说的没错,现在这玩意随着科技发展用到的广泛程度会越来越大,磁钢的制作是由各种金属原材料,比如镝铁金属,镨钕金属,钛金属等等一系列稀有金属磨成粉状按比例配制,然后进行压制油封再烧结然后机加工

网友:
一直有个疑问,直线电机的磁铁部分,是一组正极一组负极不断叠加的磁铁阵列。疑问1:如何做到一磁铁其中一极强度高另一极强度低。(也许这里有我理解错误,大法师们指点一下。)疑问2:正负交错的磁铁阵列是如何装配的,强硬克服磁力装配,或者有什么其他方法。一直未遇到能讲清楚的老法师,如是错误疑问,请忽略。

网友(点评):
1、一端使用导磁材料短路磁场,对外就会一端高一端低,2、正负阵列交替不是更好装配吗?

网友(点评):
正负交替是为了让磁力值汇集在几块磁钢的中心位置,磁钢是有磁路的,这种磁路你是看不到,但是是真实存在,还有正负极的强度高低是多方面原因,压制时的磁性粉状颗粒的排布,还有就是充磁电压的调试等

网友:
我想知道铁氧体用于磁导电的效率和两者间的间隙关系有多大

网友(点评):
磁导电的原理就是利用磁附加给金属合金产生导电效果,所以磁场强度越大,那么效率就会更好

网友B:
请问专家,充磁后老化是什么工艺过程,起到什么作用,能解释下吗?

网友(点评):
朋友,专家不敢当,大家都是相互学习,如果我说的不对的,还请大家相互探讨。磁钢经充磁饱和后,具有较强的剩余磁感应强度Br.正常情况下不会严重失磁.在长期使用过程中,由于磁钢铸造材料组织内部的变化和外界条件..

网友(点评):
的影响,磁钢的磁性会因条件变化而逐渐下降.促使磁钢老化,除磁钢制造过程中质量因素以外

网友C:
1、像是钕磁铁之类的磁铁,极脆,怎么办,我指的是我买到的。
2、能不能再加工,用什么加工比较好。
3、磁力太强太弱,怎么办?现在我的办法都是隔离磁铁减弱,增加磁铁增强

网友(点评):
你好,钕铁硼磁钢按照其特性来说是不容易碎的,而且磁钢出厂过后不能进行二次加工,磁力太强太弱是可以进行调节的,比如太强就降低性能,太弱就提高性能,按照你说的,你找的厂家肯定是不太合格,或者只是加工厂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铁氧体为什么有等级的差别?产生差别的原因是什么?谢谢!

铁氧体也分好几种,一般电感类的是软磁锰锌铁氧体,钡锶铁氧体一般分干压跟湿压,因为工艺跟材料配方问题,所以性能等级有差异!

网友(点评):
是的,兄弟说的不错,而且铁氧体里面还具体细分牌号,来决定性能与耐温程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1、像是钕磁铁之类的磁铁,极脆,怎么办,我指的是我买到的。
2、能不能再加工,用什么加工比较好。
3、 ...

钕铁硼磁铁易脆是它的物理特性,因为他是粉末冶金烧结工艺,如果考虑外在碰撞,可以做壳体把它包裹一下;
另外强磁一般充磁后再机加工是很困难的,除非小改尺寸,可以通过砂轮机来稍微处理一下

网友(点评):
关于增强和减弱磁性的问题,像门吸之类的产品都是在磁性弱的磁铁上竖几块薄片,感觉磁性增强了。是不是可以通过改变磁铁的再接触物的接触面积来增强和减弱磁性。

网友(点评):
不需要改变面积,可以降低性能同样能达到这个效果,还能节省成本

网友:
请教 黏结钕铁硼磁环,环氧和固化剂配比选型

网友(点评):
这问题还真是难倒了,你所说的应该是镀层调配问题,这个镀层问题估计恐怕需要专业人士来解答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请问专家,充磁后老化是什么工艺过程,起到什么作用,能解释下吗?

一般磁钢充磁后再过一道老化处理,注要是让磁钢提前模拟终端使用环境,使产品高温后达到稳定的磁通数值,让其在后面额定的环境温度的中更加稳定的工作有较小的磁衰;其次老化后好让终端根据老化后的磁钢数值去设定终端产品的配件参数;

网友(点评):
兄弟也是同行,很专业的

网友(点评):
我是做泵的,磁力泵上有永磁材料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一般磁钢充磁后再过一道老化处理,注要是让磁钢提前模拟终端使用环境,使产品高温后达到稳定的磁通数值, ...

老化的微观原理能描述下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老化的微观原理能描述下吗

订购NdFeB磁材料时,可以按照GB/T13560-2017标准 提要求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订购NdFeB磁材料时,可以按照GB/T13560-2017标准 提要求吗?

烧结NdFeB磁材料,抗弯强度一般是多少MPa?

网友(点评):
抗弯强度,指外力与材料轴线垂直,并在作用后使材料呈弯曲时的强度极限,一般在150-350MPa

网友:
充磁是不是都要充到饱和?

网友(点评):
是的,不充饱和,表面磁力值不均衡

网友:
愿闻其详

网友:
今天刚好看一本关于电力设计的书,里面讲到永久磁铁,一种稀土材料制作的永久磁铁。
电机定子用的是软磁铁,不知道具体什么材料,转子用的是叠叠在一起的硅钢片,

网友(点评):
电机有的是用线圈电生磁,要么就是用的钕铁硼永磁材料

网友:
我想请教一个问题:有没有可以隔离磁铁磁性的物质,比喻一张特殊的纸张?

网友(点评):
可以用隔磁垫片,就是普通的塑料片,但是要根据磁铁的磁性来决定这个隔片的厚度

网友E:
请教一下,有没有一种轻巧薄的东西放在两块磁铁之间,让两块磁铁失去相互作用?

网友(点评):
这个没有的,磁力是没办法完全隔离,只能说通过隔开两块磁铁的距离来让他们失去相互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订购NdFeB磁材料时,可以按照GB/T13560-2017标准 提要求吗?

GB/T13560-2017标准规定了烧结钕铁硼永磁材料的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和标志、包装、运输、贮存及质量证明书,但是除非你出口欧盟需要达到这些标准,而且这些规则我们厂家是会自己严格按照客户要求执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烧结NdFeB磁材料,抗弯强度一般是多少MPa?

十分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GB/T13560-2017标准规定了烧结钕铁硼永磁材料的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和标志、包装、运输、贮存及质量 ...

请问钐钴2:17的你们做吗?

网友(点评):
你好,做的,钐钴28 30都有在做 你可以加我微信13319457774,黄工

网友(点评):
磁力泵我厂在靖江亚梅跟丹东克隆等都有合作

网友:
直流电机用钕铁硼磁瓦替换掉铁氧体磁瓦有什么要求吗,尺寸厚度和铁氧体磁瓦一样吗

网友(点评):
肯定是有要求的,同样规格铁氧体比钕铁硼材料磁场强度弱太多了,因为磁场是不一样的,所以会对你们电机的功率产生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教一下,有没有一种轻巧薄的东西放在两块磁铁之间,让两块磁铁失去相互作用?

好的,了解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教一下,有没有一种轻巧薄的东西放在两块磁铁之间,让两块磁铁失去相互作用?

需要经过复杂的计算,用电磁场,通过电场控制创造出跟两块磁场之间相反的磁场,这样两个磁场相抵消,就失去了相互作用。

是不是感觉有点科幻

网友:
强磁,还是弱磁?

网友(点评):
强磁,钕铁硼跟钐钴,铝镍钴

网友:
日本制铁公司公开声明,称该公司持有的电磁钢板相关专利遭到侵权,已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对丰田汽车和中国钢铁巨头宝山钢铁分别索赔约20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1亿元)。这是咋回事?

网友(点评):
这个还真没关注过,这说的是电磁钢材,我们接触的是永磁磁钢

网友:
大神呀

网友(点评):
相互学习,只是术业有专攻

网友:
请教专家,磁钢的电阻是多大?

网友(点评):
磁性材料的磁电阻效应可以大致分为:由磁场直接引起的磁性材料的正常磁电阻(OMR,ordinary MR)、与技术磁化相联系的各向异性磁电阻(AMR,anisotropic MR)、掺杂稀土氧化物中特大磁电阻(CMR,eolossal MR)

网友(点评):
磁钢的磁阻和接触面有关,接触面大的时候有几十千欧,接触面小,有几百千欧

网友:
我问的是电阻,不是磁阻。

网友(点评):
磁钢的电阻和接触面有关,接触面大的时候有几十千欧,接触面小,有几百千欧 ,你如果想要电阻小,那么把磁铁降温到负一百度,那么磁铁电阻就小

网友:
磁钢电阻能做多兆欧级吗。

网友(点评):
您是想问能做多少欧吗,这个要根据磁钢大小跟使用方法,而且没具体实际的测量方式哦

网友:
请问专家,想对磁钢块进行到货检验,检测磁钢块磁性大小,不一定需要绝对准确的数值,只需要能够对比出两块之间的磁性差异就行了,可以使用磁通测量仪实现吗?其中的霍尔感应线圈自己能缠吗?

网友(点评):
其实像你们经常用到磁钢的,你可以买个高斯计,测它一个表面磁力值,每次测同一个点,如果是高温磁钢,可以放在高温试验箱里烘烤,再等两小时冷却后再测之前的点,看退磁率在多少

网友(点评):
是粘接磁钢块的岗位使用,只测量相对值,不测量绝对值,为了筛选磁性接近的磁钢块粘接——磁力泵

网友(点评):
用高斯计只能测量磁块表面磁场强度大小,但是整个磁块到底蕴含多少磁能,测量不出来呀,我想比较每个磁块的磁能差

网友:
之江永磁。

网友(点评):
知道,永磁做的非常早但是价格确实优势不大,之江只做铝镍钴钐钴

网友:
请问,专家,磁钢块是按照什么报价的?单块重量、数量、还是单块体积?

网友(点评):
磁块主要报价成本有几个,毛坯的重量,体现在各个原材料的采购成本,毛坯是按比例调制的,机械加工成本,主要体现在产品切割时间多少产生的电费,还有人工质检,打磨的费用,以及包装,电镀,数量越多,价格越好

网友(点评):
因为数量多,毛坯烧制的多,烧制过程中真空烧结炉的电费就会分摊到每个磁钢就不怎么多了

网友:
用高斯计只能测量磁块表面磁场强度大小,但是整个磁块到底蕴含多少磁能,测量不出来呀,我想比较每个磁块的磁能差

网友(点评):
这个就要拿到工厂,用磁滞曲线记录仪一个个的去测但是一般批量产品只会测十个

网友(点评):
市面上的磁通计不能满足这个要求吗?

网友:
市面上的磁通计不能满足这个要求吗?不行自己做个线圈

网友(点评):
这是不能满足的,需要专业的设备仪器,它有数据是可以通过电脑打印出来的,有什么不懂的可以加我好友咨询

网友:
还是不明白

网友(点评):
这个确实是,因为很少有对磁钢的电阻有特殊要求的

网友B:
请问专家,同样永磁材料的两块正方体磁铁块,磁场方向也相同,只是尺寸一大一小,在任意相同部位测得的磁感应强度是否相同

网友(点评):
这个肯定不相同的,尺寸不一样,表面磁感应强度不相同的,就算同一块磁钢,每个点的磁力值都是不一样的,只能说接近于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专家,同样永磁材料的两块正方体磁铁块,磁场方向也相同,只是尺寸一大一小,在任意相同部位测得的磁感 ...

我说的是大小不同的两块磁块之间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