矩管圆角处这个坡口有没有必要这样过渡?

楼主(2021-10-14):
矩管立柱相邻边的倒角不一样,想上图这样加工就可以了吧?
对焊接以及受力应该没有太大影响吧?
没有必要搞成下图这样吧?下图这样需要数控切管机了

网友A:
我实在没看明白为啥要倒个不一样角的,这完全就是给自己找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实在没看明白为啥要倒个不一样角的,这完全就是给自己找麻烦

侧面对齐的,有圆角,这是30度的效果,如果开45度,焊缝太大

网友:
个人认为没必要。我们一直是垂直切口,焊完后打磨。

网友:
就一个管材焊接架子楼主真是

网友:
焊缝坡口参考标准或者在标准基础上可以做调整,做设计没那么死板。

楼主:
|未来第一站发表于 10-14 20:55就一个管材焊接架子楼主真是
虽然结构简单,但是这个是游乐设施支撑用的,受力比较大,壁厚12,和一般五金架子不是一个级别的

网友B:
最好不要尖角,圆角过渡比较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不要尖角,圆角过渡比较好啊

过渡加工麻烦呀,另外感觉也没有必要,即便是没有圆弧过渡,对结构强度也没有多大影响

网友C:
引用 楼主:
侧面对齐的,有圆角,这是30度的效果,如果开45度,焊缝太大

与圆角对应的位置,不用开坡口,10mm角焊缝。
与平面对应的位置,开10•45度坡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与圆角对应的位置,不用开坡口,10mm角焊缝。
与平面对应的位置,开10•45度坡口。

谢谢,我认为也可以,简单可行;
不用搞数控坡口机了,但是具体按什么搞还要看部门领导的意见

网友(2022-01-06):
以后不敢坐游乐设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