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零件设计表时显示启动服务器应用程序失败

楼主(2021-10-14):
不是不能用,显示失败后直接跳出窗口编辑,不能拉伸表格,工程图调用不好使excel2019版的,重装过一次,有大侠遇到过不

网友:
你是不是同时还装了WPS

网友A:
1.首先看你的SW版本支持哪些版本的office,http://www.shengweitech.com/news/sw/328.html
2.Excel的默认打开方式是office还是wps

网友:
看看软件帮助里这个版本用的设计表用的电子表格是哪个版本的?或者把电子表格版本降低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首先看你的SW版本支持哪些版本的office,http://www.shengweitech.com/news/sw/328.html
2.Excel的默认 ...

SW2016的,office是笔记本自带的正版2019,是不是excel版本太高了。。

网友:
估计是有其他软件给干扰了!

网友:
可能是设计表损坏了,平时注意备份下

网友:
你要做参数化建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