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各位大佬 这里镗孔 有必要搞一个退刀槽吗?作用是啥

楼主(2021-10-14):
我们是生产叶轮的 这是个大叶轮

网友A:
是叶轮轮毂位置吗?退刀槽是为了更好的螺纹能拧到底,建议楼主把照片贴上来,便于大家一起分析

网友B:
完全可以试试看,没有这个退刀槽,看看加工会有什么问题。
很多问题,试试就清楚了。

网友C:
无图无真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叶轮轮毂位置吗?退刀槽是为了更好的螺纹能拧到底,建议楼主把照片贴上来,便于大家一起分析

楼主:
这是图片大佬们 不知道为何发不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图无真相

详细见下楼 昨天公司的加密系统拦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全可以试试看,没有这个退刀槽,看看加工会有什么问题。
很多问题,试试就清楚了。

大佬详细见下楼 昨天的加密拦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叶轮轮毂位置吗?退刀槽是为了更好的螺纹能拧到底,建议楼主把照片贴上来,便于大家一起分析

大佬详细见下图昨天公司加密拦截了图片

网友D:
个人认为,这个主要是为了使用中的定位。

网友E:
应该是为了安装时那里和一个轴肩的端面配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为了安装时那里和一个轴肩的端面配合吧

那是 先镗了退刀槽  然后再从端面进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人认为,这个主要是为了使用中的定位。

不是我们加工 所以也不清楚 关键是也没有轴的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叶轮轮毂位置吗?退刀槽是为了更好的螺纹能拧到底,建议楼主把照片贴上来,便于大家一起分析

在第二页 有写上了

网友F:
这个槽作用不是为了退刀,纯节省成本,一个大长孔加工精度不好做,改成两节短孔,加工精度好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 先镗了退刀槽  然后再从端面进刀吗?

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槽作用不是为了退刀,纯节省成本,一个大长孔加工精度不好做,改成两节短孔,加工精度好做

中间不加工那里,就是断开了 ,但是右端面那里的退刀 其实没必要写出来吧? 反正接下来在中间都能退刀啊 ,他这里做个类似倒角的退刀台阶,那左边又没有 只有右边有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中间不加工那里,就是断开了 ,但是右端面那里的退刀 其实没必要写出来吧? 反正接下来在中间都能退刀啊  ...

那就是定位用的

网友G:
退刀槽有形状公差要求,应该是配合面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就是定位用的

谢谢 大佬 我也认同 你跟楼上几个老哥说的 这是定位 或者配合面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退刀槽有形状公差要求,应该是配合面

谢谢 大佬 我也认同 你跟楼上几个老哥说的 这是定位 或者配合面

网友H:
感觉是为了减少中间段的加工精度和实间

网友:
有形位公差,说明比较重要

网友:
是不是安装前面有盖板,定位用?

网友B:
看了图,我就迷糊了。
不知道轴什么样的,如果只就光轴,那段内部的槽真没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感觉是为了减少中间段的加工精度和实间

我不知道啊  但是如果是配合面  这里装配进去都很难    内径比孔还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图,我就迷糊了。
不知道轴什么样的,如果只就光轴,那段内部的槽真没什么用。

我不知道啊  但是如果是配合面  这里装配进去都很难    内径比孔还大  图纸说是热装配  将轴装进去 再加工端面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 大佬 我也认同 你跟楼上几个老哥说的 这是定位 或者配合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为了安装时那里和一个轴肩的端面配合吧

我也百度下 应该你说得是 这里是热装配   哎 我们不是总装 不知道设计师何意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也百度下 应该你说得是 这里是热装配   哎 我们不是总装 不知道设计师何意

是的。而且可以猜想这是多级的叶轮,其他规格也是你们加工?

网友I:
不是退刀。可能是长度定位

网友J:
装定位镶套用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不知道啊  但是如果是配合面  这里装配进去都很难    内径比孔还大

没东西配合,所以加工精度就降低了
要是全部是一种较高的精度反而难以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没东西配合,所以加工精度就降低了
要是全部是一种较高的精度反而难以加工

有形位工差哦

楼主:
引用 网友J:
装定位镶套用的

大佬 见多识广 关键是我也不清楚轴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的。而且可以猜想这是多级的叶轮,其他规格也是你们加工?

没有哦 客户自己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是退刀。可能是长度定位

对 只能这样解释  本来就有空位 退刀了

网友:
我感觉250的孔纯属磨削避让槽,225的台阶面属于轴向定位尺寸,所以精加工。

网友:
这个不是退刀槽,它与右孔有位置公差要求,应是装配体结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