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上有无成熟的球形传动轮?

楼主(2021-10-15):
如题,本人在设计一种无人车间,因为车间面积受限,移动小车X/Y换向移动不需要转弯,如果使用球形传动轮原地移动,可以减少许多空间,有这方面的老师请指教下,谢谢。

网友:
麦轮,全向轮,舵轮了解下

网友:
麦克纳姆轮
优点:全向移动缺点:1.结构比普通轮子复杂,难以维护。2.承重能力差结,结构复杂导致承重部件比较小,相对于同规格轮子负重能力会差一些。3.地形限制,麦轮是由与主轮成45度角的小轮接触地面,而接触地面的位置不单单在主轮滚动方向变化,在轮轴方向也会有变化,这就要求的轮胎行走时需要比较平整的底面。举个例子如果麦轮在两个小于轮胎宽度很多的轨道上前进,就会很颠。如果接触的底面不与轮轴平行也会很颠。

作者:重装战火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8894995/answer/1604430480
来源:知乎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网友A:
换向移动不转弯也不必非要用球形轮啊

网友:
坐等高手

网友:
麦轮应该足够用了。

网友:
麦克纳姆轮
https://haokan.baidu.com/v?pd=wisenatural&vid=943613036034996463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向移动不转弯也不必非要用球形轮啊

希望原地转向的思路,故有此念

网友(2022-02-26):
我以前搞过轮毂电机,也许能用上。希望能详细聊,微信QQ358006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