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重工起重机上面的长螺栓,自动涂二硫化钼设备

楼主(2021-10-15):
长沙重工起重机上面的长螺栓,自动涂二硫化钼设备;

螺栓直径36,长度200. 在螺纹一端涂二硫化钼。 人工放螺栓物料于物料架上,然后,三模组自动取料放在涂胶机上,进行涂装作业,完成后自动取下。

网友:
这个东西已经排好了位置,是不是可以一次多个往里面一沾或者做几个旋转刷往里一捅能快点,点胶机慢不慢?

楼主:
涂的二硫化钼,不能多,要均匀。太多了就会流下来,要求的还是严格的。这个只是一个方案,可能白嫖了,后面没有下文了。

网友:
|xuanyu20180608发表于 10-15 07:20涂的二硫化钼,不能多,要均匀。太多了就会流下来,要求的还是严格的。这个只是一个方案,可能白嫖了,后面没有下文了。
呵呵,既然是报价,那方案不能给详细了呀!

楼主:
一个朋友介绍的,起初说的天花乱坠,一定要表达清楚,结果是表达清楚了,没有我们什么事情了

网友:
涂有什么用呢

楼主:
二硫化钼是重要的固体润滑剂,特别适用于高温高压下。它还有抗磁性,可用作线性光电导体和显示P型或N型导电性能的半导体,具有整流和换能的作用。二硫化钼还可用作复杂烃类脱氢的催化剂。
它也被被誉为“高级固体润滑油王”。二硫化钼是由天然钼精矿粉经化学提纯后改变分子结构而制成的固体粉剂。本品色黑稍带银灰色,有金属光泽,触之有滑腻感,不溶于水。产品具有分散性好,不粘结的优点,可添加在各种油脂里,形成绝不粘结的胶体状态,能增加油脂的润滑性和极压性。也适用于高温、高压、高转速高负荷的机械工作状态,延长设备寿命。
二硫化钼用于摩擦材料主要功能是低温时减摩,高温时增摩,烧失量小,在摩擦材料中易挥发。
减摩:由超音速气流粉碎加工而成的二硫化钼粒度达到325-2500目,微颗粒硬度1-1.5,摩擦系数0.05-0.1,所以它用于摩擦材料中可起到减摩作用;
增摩:二硫化钼不导电,存在二硫化钼、三硫化钼和三氧化钼的共聚物。当摩擦材料因摩擦而温度急剧升高时, 共聚物中的三氧化钼颗粒随着升温而膨胀,起到了增摩作用;
防氧化:二硫化钼是经过化学提纯综合反应而得,其PH值为7-8,略显碱性。它覆盖在摩擦材料的表面,能保护其他材料,防止它们被氧化,尤其是使其他材料不易脱落,贴附力增强;
细度:325目-2500目;
SIO2:0;
PH值:7-8;
密度:4.8-5.0g/cm3;
硬度:1-1.5;

网友(2021-12-27):
好像锻造时用来防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