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结构件插入问题

楼主(2021-10-15):
inventor2019 使用插入结构架进行设计时,点插入结构件命令不弹出选择结构件的对话框,选中草图中的直线后自动默认一种结构件型号不能选择,之前没有这个问题前几天突然出现,重新安装也不好用,现在很是苦恼,请各位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A:
估计你误点了资源管理这块,你可以看看下图 项目管理里面 能不能用
上面库位置打开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你误点了资源管理这块,你可以看看下图 项目管理里面 能不能用
上面库位置打开后

谢谢你能够回复我,我的这个资源管理器是能用的,打开之后和您的是一样的,而且我其他功能都正常使用只有插入结构件不能用不知道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