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TM怎么解释?

楼主(2021-10-15):
什么错误都没有,裁剪后,右边的槽子位置与型钢偏移了很远,气人呀

网友:
这张图片的角度能证明你的说法吗,你不会以为别人能看懂你的图片吧

网友A:
看不懂+1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1

大佬一回复,就看懂了。应该用工字钢来剪裁这个工件,避位吧

楼主:
|大白小白发表于 10-15 11:41
大佬一回复,就看懂了。应该用工字钢来剪裁这个工件,避位吧

是的,用H型钢在矩管开槽

网友B:
把延伸去掉或者分两次剪裁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延伸去掉或者分两次剪裁试试

试过了,没有用,搞不懂软件怎么回事?
之前好好的,我就把矩形管的规格调大了,然后就这样了
还好仅仅是测试模型

网友C:
没明白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明白是什么意思?

利用H型钢在矩形管开槽,剪裁功能

楼主:
大佬,这是剪裁呀,用h型钢切方管,修改模型出现的,以前第一次建模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正版用户可以投诉,也可以加差评,直接打电话骂娘也是可以的。

网友:
怎么感觉两拐你总出问题呢

楼主:
|ningxin4567发表于 10-17 09:04怎么感觉两拐你总出问题呢
我也不知道,单位有加密,不清楚是不是和加密有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不知道,单位有加密,不清楚是不是和加密有关系

很可能就是加密的原因,原来单位也有加密,各种奇怪问题
不过你这个按你说法试试保存(调整为新尺寸)退出再重新打开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