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线怎么选呢

楼主(2021-10-15):
我要一个G1的螺纹线怎么选啊 类型里面都是英语

网友:
用装饰螺纹线呢

网友(点评):
装饰的igs看不到

网友:
G1不是直管螺纹吗?怎么直接用英寸的,GB里面有管螺纹选项

网友(点评):
没国标这个选项

网友A:
专业英语 了解一波

网友(点评):
直接百度翻译

网友:
这东西二维标出来就好了,要是只是看没必要费这个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专业英语 了解一波

国标管螺纹,连inventor都有,SW没有?

网友:
用装饰螺纹线,具体操作网上一找一大把

网友:
用装饰的,这个效果影响看数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