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一种结构名称

楼主(2021-10-15):
一种T型结构,主要用于限定管道上的物料,手动向外一拉旋转九十度,杆子平行管道,管道上的物料可以取出,安装物料后,向外一拉旋转九十度,杆子与管道垂直,固定物料;
求大神回复该机构是什么机构。

网友A:
固定杆上做腰孔,很简单啊

网友:
简单理解为汉阳造这类枪栓的构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固定杆上做腰孔,很简单啊

再加个复位弹簧,搞定

网友:
像是机械手夹爪

网友:
你自己看着取一个呗

网友:
多功能卡簧钳上的固定结构?

网友:
意思大概能理解,lz最好拍照片看看

网友:
这个只能设计成套管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