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基准面

楼主(2021-10-15):
为什么SW每次新建零件时,基准面都在边上,而且很小,草绘的时候,需要手动缩放到中心。我记得可以自动缩放到中间的,有知道怎么设置的吗?

网友A:
零件模板动了一下。
打开零件模板,视图工具栏点全屏显示,基准面到视图中心后保存就行了

网友:
零件的模板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件模板动了一下。
打开零件模板,视图工具栏点全屏显示,基准面到视图中心后保存就行了

弄好了,谢谢~

网友:
全屏就可以,另外,基准面小也不影响在基准面上绘制草图。

网友:
这个在首选项里面可以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