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离合器问题

楼主(2021-10-15):
各位大神,
电机做一备一用,通过自动离合器做热切换,(一个电机坏了,离合器断开,另一个离合器接入,设备继续工作)这种自动离合器  有成品吗?大神们帮推荐一下,或者有没有更好的电机热切的方式

网友:
用两个普通的电驱动摩擦离合器,通过逻辑电路改造一下

网友(点评):
互锁电路

网友:
咦,锅炉导热油的电机就是必须要备份的,想不起来两个电机机械咋切换的了

网友A:
找个两端输入的减速机,一边一个电机配个电磁离合,坏了。马上切换到另一边,另一个电机和一个电磁离合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两端输入的减速机,一边一个电机配个电磁离合,坏了。马上切换到另一边,另一个电机和一个电磁离合接上 ...

最好的电磁离合哪个牌子啊

网友(点评):
那我们是单位采购买的,不敢随便介绍

网友:
搞一个 双输入减速机  电机带电磁离合器 或者液力偶合器

网友:
离合器好解决,但是需要将电机出现故障的信号传递给离合器,去控制离合器动作。

网友:
电子离合是最好的选择了,适合现在的工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