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小白提个润滑脂跟粗糙度的问题

楼主(2021-10-15):
如果是中低速的转动的齿轮,常温状态下,暴露在还算洁净的空气中,用什么型号润滑脂比较合适,另外这个齿轮的粗糙度加工到多少合适?

感谢各位大神,欢迎大家踊跃回答

另外第一次发帖,也不知道说点啥,就提前祝贺大家新年快乐!

网友A:
我们以前的单位,除了极个别有特殊要求的地方,基本上是2#锂基脂抹一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以前的单位,除了极个别有特殊要求的地方,基本上是2#锂基脂抹一切

ooo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那么在中低速转速下,比如700r/min,齿轮齿面的粗糙度大概是多少呢?比如两个齿轮的参数都是 模数5,齿数32

网友B:
引用 楼主:
ooo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那么在中低速转速下,比如700r/min,齿轮齿面的粗糙度大概是多少呢?比如两个齿 ...

滚齿机正常跑的话,是3.2~1.6。齿面作硬化处理之后再上下磨齿修型,就ok了,磨齿1.6~0.8已经属于低精度量产了(正常磨齿机量产是0.63)

网友C:
润滑脂用锂基脂就可以,传动精度没要求用表面粗糙度1.6/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滚齿机正常跑的话,是3.2~1.6。齿面作硬化处理之后再上下磨齿修型,就ok了,磨齿1.6~0.8已经属于低精度量 ...

谢谢!谢谢大神,让我知道现在齿轮的加工现状,非常感谢!还是提前祝您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润滑脂用锂基脂就可以,传动精度没要求用表面粗糙度1.6/就行。

传动精度确实没那么高的要求,从简易开放式的齿轮箱传动出来后就是链轮链条传动,这个齿轮箱就是简单过度而已。我估计3.2就已经满足要求了。我只是不太明白如果粗糙度要求太高会不会挂不住润滑脂的油膜,或者油膜太厚影响传动效果。不过我们公司现在有的是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