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正压力

楼主(2021-10-15):
压紧轮产生压力,由马达驱动牵引轮带动线缆输送,如何求压紧力多大,能使线缆顺利牵引

网友:
这个需要静态分析一下在匀速运转状态下按照图片 方法推算

摩擦阻力矩根据正压力和材质 半径不同 阻力矩值不一样 具体可以查手册

如果是有加速的的需要加上 几个轮的惯量 启动扭矩

网友:
能知道驱动力矩不?由力矩去求解曲面上的正压力,方向是沿每点半径切线方向。

网友:
据你的描述,正压力产生的摩擦力等于牵引力。

楼主:
怎样知道我需要施加多大的正压力

网友:
这个最好用软件仿真模拟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