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时,确定连接螺纹孔深度

楼主(2021-10-15):
在车间的时候,装配师傅问我螺纹孔打多深是怎样确定的,回来我自己也蒙了,找了一些资料也没有想要的答案,希望有大佬解答一下,

网友A:
能打通的都打通,不能打通的就尽量深

网友:
1.5倍螺纹直径

网友(点评):
不仅仅是1.5,要看材质的。不同材质倍数不同,手册上都有。

网友(点评):
一般是1.5倍,同时也要看材质。

网友B:
1.5~2倍螺纹直径, 当然 也和基体的材料有关系, 基本上是这个数值
也在手册上看到过, 一般受力的也就3~4个牙, 理论上保证5个牙啮合也能用.

网友(点评):
在补充一下,受力最大就前面2到3个牙。我记得我哪里看到过。

网友C:
这个还真研究过,螺丝第一颗牙承力最大,之后依次递减,8-10个牙后不受力,10个牙深度一般不会超过1.5d,SolidWorks默认的2d已经是留了余量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还真研究过,螺丝第一颗牙承力最大,之后依次递减,8-10个牙后不受力,10个牙深度一般不会超过1.5d,Soli ...

我们一般取螺纹深度为1.5d长度。

网友:
一般取1.5d,工况复杂选2d.

网友:
1.5倍到2倍的深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1.5~2倍螺纹直径, 当然 也和基体的材料有关系, 基本上是这个数值
也在手册上看到过, 一般受力的也就3~4个 ...

螺纹直径?? 是指的是?比如M3螺纹 深度是3的1.5倍为4.5mm?还是底孔直径2.5的1.5倍?

网友(点评):
螺纹直径 比如M3就是x2=6, M4 x2=8mm

网友:
尽量打深,反正画图的又不用自己干。我一般以攻完丝锥为准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里有。

网友:
一直不明白的地方,感谢各位分享

网友:
推荐铸铁材质螺纹旋合长度1.5d,钢件材质螺纹旋合长度1.25d,有色金属,比如铝一般取2d,至于螺纹深度到底多少,视标准长度螺栓旋进去(2d/1.5d/1.25d)后,螺纹孔还剩2-4牙为宜,我是这样取的深度,仅供参考

网友:
机械设计基础(杨可桢版)P139有螺纹拧入深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打通的都打通,不能打通的就尽量深

大力出奇迹?

网友:
通常取2d,非必要不通牙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还真研究过,螺丝第一颗牙承力最大,之后依次递减,8-10个牙后不受力,10个牙深度一般不会超过1.5d,Soli ...

请问牙数多于受力牙数是不是考虑受力的牙破坏后,其他牙能代替受力?

网友:
看手册,和材料也有关系

网友:
这个都是2倍螺纹直径的

网友:
铝、铁1.5倍螺纹直径,304稍短些,我一般这么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