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认识这个零件吗?

楼主(2021-10-15):
在可以叠加的货架上的堆头,这个是标准件吗?

网友A:
货架堆叠地脚或者叫“货架地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货架堆叠地脚或者叫“货架地脚”

见过这种吗?是标准件吗?
按你们的这个名称,搜都是橡胶垫和调整地脚,没有这种倒锥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货架堆叠地脚或者叫“货架地脚”

谢谢你找到了。
名字叫:堆垛脚腕、方锥。
谢谢你!

网友:
仓储货架堆垛脚腕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找到了。
名字叫:堆垛脚腕、方锥。
谢谢你!

对,也有叫“脚腕”的,我们都叫‘’地脚‘’

网友:
集装箱底部也有类似结构

网友:
我们都管这叫方锥,固定用的

楼主:
感谢各位。已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