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深水密封的结构设计若干疑问(借鉴国外设计)

楼主(2021-10-15):
        最近过手了一个小物件,是枫叶国产品,是用来测海洋温度传感器,标称可支持1700m水深正常工作,通体塑料材质,就一个螺纹固定密封,类似大号记号笔(我没拍全身照,网上找的图片,黑色部分与黄色部分可拧下来,后面的图片红色的那个就是下图黑色的部分)

        他的设计很有意思,或许也是我见识短,他的螺纹暂且不提,单看O型圈也没什么特别的,但是他的O型圈下面垫了一个同材质得橡胶平垫,这倒是引起了我的兴趣,一般密封设计不都是一个O型圈或者两个O型圈一起用么,他家的产品密封却是一个O型圈一个橡胶平垫

咱论坛里高人多,谁能给说说这样设计的好处和优势?

还有就是水深应该是对应压力吧 ,密封设计时候是大概怎么计算的?是不是类似那种液压密封计算那样 算水压哇

        最后说的就是材质,人家1700mm水深 用的是塑料材质,注塑出来的 明显见合模线,敲击清脆 不发闷,感觉像是聚碳,O型圈配合处精度配合毕竟要很好,不然漏水大大的,在1700mm水深时候 塑料材质会不会发生形变?造成漏水? 看他这个挺薄的  是如何保证的呢? 据听说国内有类似产品是用POM车削加工的,说是由于材料自身问题,在水下时候会形变造成漏水,国内塑料材质不达标。

        此贴为谈论贴 ,请大家踊跃发言,倒不是国外月亮一定圆,这家是个大公司,想必这样的设计是有一定道理的,咱们应该知道人家为啥这么设计,这么设计有什么好处,有什么精巧的地方,值得咱们学习,或者有什么局限性 ,需要咱们规避的

·········论坛不乏大神,我也学习学习·········

补充内容 (2021-10-16 20:30):
一天没上论坛 刚上来   重申一遍是标称1700m水深  不是毫米  我写错了

网友:
常见的高压组合密封右边是个填充PTFE材料的加强型密封环,左边是一个O形橡胶圈。
适用于端部单向密封,压力一般能到200MPa,O形圈材质的不同使用温度范围不同,一般-20~100是没问题的。

网友(点评):
其实你要留心看些好些的国内外密封样本的话,这些挺常见的。

网友(点评):
谢谢 果然有论坛处处有大神哇 回答精彩 真是学习到了 感谢感谢

网友:
卡西欧的表?

网友(点评):
表那个图是在这个产品官网截的 实物没拍整体照 就让人拿走了

网友:
1700米海水下的压力大约18.19MPa,用O型圈密封问题。用PTFE做的塑料管,只要壁厚计算合适,在1700米海水下,强度没问题。

网友(点评):
他说的是1700mm,不是1700M

网友(点评):
是1700m 不好意思 重新编辑下

网友(点评):
他这个塑料管和内支撑 感觉是聚碳 不得 不太像PTFE

网友:
我也见过一个O型圈一个平垫的,我改成O型圈了

网友(点评):
是高压设备 还是一般设备?也是传感器么 工况如何

网友:
屁大点压力,随便搞搞就可以。

网友:
到底是1700米还是毫米

网友(点评):
标称1700m 海水温度

网友:
都在说啥呢

网友A:
|冷水黄金发表于 10-16 08:32屁大点压力,随便搞搞就可以。
我觉得密封水比密封油难。
都是10mpa,水比油容易漏吧。

网友(点评):
是水分子小 的原因么

楼主:
重申一下  刚看到 单位标错了  这个产品标称是海洋水下1700m使用  不是毫米

网友:
水和油的差别宏观上是粘度的差别。

网友:
楼主最好说说是否有连线等外部情况,拆出来的内部情况也说说

网友(点评):
外部没有接线,里面有一个5号电池,是用绳子拴上,放海里特定深度,等待一段时间,拿上来,拧开,插上线读数据

网友:
里面有电路和液体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密封水比密封油难。
都是10mpa,水比油容易漏吧。

密封的基本机理是橡胶类密封件+间隙内的介质,水的黏度比油低,同等条件下密封水需要更小的间隙。

网友:
看描述感觉应该是PC-PBT两种材料的合金。合金的性能可以百度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密封环 和 O形橡胶圈 组合起来有何好处呢?
如果  密封环 和 O形橡胶圈 中只保留一个,那它和两侧的 ...

O型圈在压力下容易被挤进环缝里,垫片的作用是填缝。

网友C:
做过7000m深的密封,也封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过7000m深的密封,也封住了

7000米 这么深  材料不过关都不行吧  能详细说说么 期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密封水比密封油难。
都是10mpa,水比油容易漏吧。

感觉。一个是粘度,一个是你说的分子小,一个是分子间的作用力应该也小。100度水就变气了。油变不了。

网友:
|邂逅阳光发表于 10-19 08:19
7000米 这么深  材料不过关都不行吧  能详细说说么 期待~

7000米材料要用钛合金,灌胶,再加上密封圈,妥妥的

网友D:
巧了,最近就做这个产品,功能比较强,测水温,盐度,深度,流速的,外壳是用铝合金,现在改用钛合金,国内确实是有用pom做的,好像只能下几百米深,钛合金tc4的国内的能做到9000米,ta2可以下到2000你左右,其实密封就是里面灌胶,用密封圈,因为是用螺纹连接的,螺纹也起到一定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巧了,最近就做这个产品,功能比较强,测水温,盐度,深度,流速的,外壳是用铝合金,现在改用钛合金,国内 ...

您好哈,您最近再做温盐深?CTD么能否请教一二
海洋探测行业
我听我们领导说,他认识个朋友说做水下4000米的设备参考国外产品用的同牌号铝棒加工,拿去海洋技术中心测试,结果漏水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好哈,您最近再做温盐深?CTD么能否请教一二
海洋探测行业
我听我们领导说,他认识个朋友说做水 ...

就是CTD,我是做加工,不是设计,都是听客户说的。4000米用铝合金不行,,强度不够,水压太大,估计会发生形变,就会漏水,4000米估计用316也能行,之前有加工过一个耐压仓,就是下深海的,用的304,下了3000米都没漏水,防水主要就是 螺纹,密封圈,都是挺常规的东西。我客户做的铝合金就下个几百米,测试一下功能,下深海准备用钛合金,2000米款的就用TA2,2000米以上的就用TC4,几百米的据说用POM也能行,但是POM有缺陷,棒料加工的无法做表面处理,表面比较粗糙。CTD这玩意挺贵的,一套温盐深速得好几万,市场前景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CTD,我是做加工,不是设计,都是听客户说的。4000米用铝合金不行,,强度不够,水压太大,估计会发生 ...

我公司也有做CTD 这东西用量少,可靠性要求高,使用成本很高很高,要求又高,况且用户基本都是国家队的 不差钱 ,所以贵也是有理由的
敢问是给道万代工或是海洋1、2所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公司也有做CTD 这东西用量少,可靠性要求高,使用成本很高很高,要求又高,况且用户基本都是国家队的  ...

道万的做不进去,道万的卖得挺贵,一套中配的都要接近五万,我们是做加工打样,小批量的,现在都是研发阶段,我的客户不卖成品,卖技术,研发好了整体打包出售

楼主:
引用 网友D:
道万的做不进去,道万的卖得挺贵,一套中配的都要接近五万,我们是做加工打样,小批量的,现在都是研发阶 ...

我知道的做CTD的 一般是三家 710 山仪所 还有海洋 我们也做CTD  正愁加工和原料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的做CTD的 一般是三家 710 山仪所 还有海洋 我们也做CTD  正愁加工和原料呢

我的客户之前好像就是中国海洋大学一起搞的,现在好像又拉厦门大学和深圳大学强强联手,具体我也没多问,就吃饭的时候闲聊扯到,他们很重视这个项目。之前在苏州那边打的样,发现他们做的不行,后来才找上我,最近又要做一批钛合金的,钛合金的贼贵了,材料都上两百多一公斤,材料也比较难加工,所以我建议你们前期打样还是以铝合金,塑胶为主,道万的低配版好像就是POM做的,我跟前段时间也跟他们接触上了,但是还没合作过。

网友(点评):
谢谢 想联系 奈何等级太低,发不了短信 晕~

网友:
|易错易混发表于 10-20 14:47
我的客户之前好像就是中国海洋大学一起搞的,现在好像又拉厦门大学和深圳大学强强联手,具体我也没多问,就吃饭的时候闲聊扯到,他们很重视这个项目。之前在苏州那边打的样,发现他们做的不行,后来才找上我,最近又要做一批钛合金的,钛合金的贼贵了,材料都上两百多一公斤,材料也比较难加工,所以我建议你们前期打样还是以铝合金,塑胶为主,道万的低配版好像就是POM做的,我跟前段时间也跟他们接触上了,但是还没合作过。

可以加我微信:13826599237

网友(2021-12-17):
咋们可以仿造一个试试????

网友E:
这是一个单温传感器,CTD是温盐深仪。单温传感器应该属于入门级别的了,总体而言硬性成本并不高,但是校准标定价格很高,对于科学研究而言,必须要进行标定,数据才被国际认可,因此单温传感器也会卖到5000到8000元。
言归正传,塑料是注塑成型的,楼上有高手已经提出这是PC塑料合金,但是具体的成分没法判断。再讲一下密封垫和密封圈的使用,在表面粗糙度和平整度能够达到要求的前提下,单个O圈是可以满足密封效果的,但是老外用了垫加圈,估计就是为了用垫弥补密封面的注塑合模线等缺陷,这样冲分发挥密封圈的作用,达到密封和耐压效果。

网友(点评):
谢谢您的回复,看来您接触过这类产品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是一个单温传感器,CTD是温盐深仪。单温传感器应该属于入门级别的了,总体而言硬性成本并不高,但是校准 ...

其他的说得很不错,但是O圈下面的垫圈都是叫挡圈,一来减少设备震动给O圈带来的摩擦,二来在有高压的情况下,防止O圈被溢出

网友(点评):
看看,这就叫专业 ,谢谢看您昵称,想必对密封件有所研究,以后还望多多指教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其他的说得很不错,但是O圈下面的垫圈都是叫挡圈,一来减少设备震动给O圈带来的摩擦,二来在有高压的情况 ...

5个月前是做密封应用技术的,现在成了销售。深海和石油钻井的密封件都不是啥难问题了,就是使用年限上与派克、特瑞堡有些差距,其他的进口件都不如国内大厂的。现在年底了就摸摸鱼

网友:
学习了,真理越说越明,

网友(2022-02-12):
|未来第一站发表于 10-15 21:45常见的高压组合密封右边是个填充PTFE材料的加强型密封环,左边是一个O形橡胶圈。

适用于端部单向密封,压力一般能到200MPa,O形圈材质的不同使用温度范围不同,一般-20~100是没问题的。
数据有误吧,我记得国家标准上写的,O型圈到了20MPA就要加挡圈。

网友(2022-03-14):
这种不就是O圈加了个背压环么。这结构很稀奇?

网友:
塑料也可以是聚醚醚酮,超耐高压,注塑的也可以耐

网友(2023-09-11):
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受益非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