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表面探伤方法!

楼主(2021-10-16):
现有一工件:外圆是磨加工的(外圆需感应淬火50-55HRC),直径外圆方向有一条短的白色痕迹(要仔细看,长约5mm),
用手指甲感觉不光滑(怀疑是裂纹),用磁粉探伤和着色探伤都用了,显示无裂纹(怀疑裂纹微小,用这两种方法无法正确判断)。还有什么探伤方法可以判定是否有裂纹(无损探伤)?
更新!!!
非常感谢各楼解惑!后来把工件线切割割开用显微镜看,发现不是裂纹,是凹坑(宽度0.08mm,深度0.01mm).
现在又有新问题了,这凹坑是怎么产生的?工件长500,外圆直径75,先整体调质32-35HRC,后面两端外圆感应淬火50-55HRC(两端淬火部位长度约100mm),最后磨外圆(整个长度外圆都要磨)。这样判断下来问题产生在磨外圆上,但是为什么只有两头有呢?中间段没有这样的问题。切削液有过滤系统。

网友:
渗透检测。荧光法

网友(点评):
是不是黄蓝白三个喷剂。也做过。

网友:
磁粉探伤就可以

网友(点评):
磁粉探伤做了,是合格的,但是还是怀疑。会不会有磁粉探伤无法判断的。

网友:
表面裂纹的话,可以用着色探伤(类似荧光探伤),操作方便简单。

网友:
做着色探伤 俗称PT

网友:
超声波探伤试试

网友A:
磁粉检测也有局限性:
1. 只能适用于检测铁磁性金属材料,不适用于检测奥氏体不锈钢及其他非铁磁性材料。
2. 只适合检测工件的表面和近表面缺陷。
3. 检测时的灵敏度与磁化方向有很大关系,若缺陷方向与磁化方向近似平行或缺陷与工件表面夹角小于20°,缺陷就难以发现。
4. 受几何形状影响,易产生相关显示。
5. 若工件表面有覆盖层,将对磁粉检测有不良影响,在通电法和触头发磁化时,易产生打火烧伤。
6. 部分磁化后具有较大剩磁的工件需进行退磁处理。

要不用其他社友说的表面渗透,也就是PT检测试试,不过渗透检测适用于疏松材料或者孔隙材料,检测不到缺陷深度。。你可以试试。

网友:
溶剂清洗干净,先用放大镜看看

网友:
显微镜看看,可能只是个表面划伤

网友:
搭车求问,如何快捷测试水密性?

除了装水测水位。

网友:
留个名,探伤相关

网友:
表面探伤除了磁粉和渗透以外,还有一种涡流探伤

网友:
引用 网友A:
磁粉检测也有局限性:
1. 只能适用于检测铁磁性金属材料,不适用于检测奥氏体不锈钢及其他非铁磁性材料。
 ...

网友:
磁粉探伤最合适了啊!

网友:
你若怀疑,一切方法皆不准

网友:
两头有什么意思?是不仅仅这一处吗?

网友:
军工鱼雷探伤,这是我见过的,也是金属探伤,不知道设备有多少钱;

网友(2022-09-22):
着色探伤

网友(2022-12-05):
凹坑不是裂纹。

网友(2023-01-05):
方法总比困难多

网友(2023-07-25):
渗透探伤最方便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