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心轴的轴径计算

楼主(2021-10-16):
图示2种工况,如何计算轴径

网友:
轴径的初步计算方法有按强度计算和刚度计算。你这个是固定芯轴,不承受扭矩,那就按刚度计算轴径。

参考材料力学和机械设计轴的计算那一章,有计算步骤。

公式太长,这里一两句说不清楚。

网友:
1:按照结构 应该是两端固定方式
2:计算出最大 剪切力 (校对最大切应力)
3:计算弯矩力 弯矩应力校对

也希望把工况列完整 如果是传动轴 还要受到扭力

网友:
如果负载太大,经验值都是选30以上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