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弹角度设计求助

楼主(2021-10-16):
我这个闭合状态会弹开吗,大神门帮我看看

网友:
应该可以吧

网友A:
闭合的角度好像不太合理;在打开或闭合,可能会有卡顿,不顺畅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闭合的角度好像不太合理;在打开或闭合,可能会有卡顿,不顺畅的现象。

气弹簧中心距是300,闭合状态中心距是290,最短的中心距220,发生在最中心位置

楼主:
下面那个支点如果往左边走,超过上面那个点肯定是没问题,那样做的画太难看

楼主:
请做个相关设计的大神指点下  谢谢!

网友:
有死点,怎么过?

网友:
能不能弹开,要看受力

网友:
简单,CAD模拟轨迹,门闭合状态的气弹受力方向要是朝闭合方向,但也不能太大,否则打开时初始力费力

网友:
闭合状态是不会弹开
7楼说的很明白了 已经是死点了或者说是自锁的状态
可以看一下 我们自行车和电动车 车支撑脚架 也算靠弹簧来保持姿态的。

网友:
这个最好是在软件里面用运动仿真模块模拟一下,看机构是否能正常运动。

网友:
算一下扭矩,看看重力扭矩和气弹簧的弹开扭矩那个大,

网友:
抛开力的计算,这个机构在闭合状态是可以锁住的;
锁紧力以及开关力应该根据实际需要计算。

三角形两个边是定长,而另一个边靠弹簧的压力伸长,所以至少不会弹开。

只要垂直分力不是黑色那个方向,理论上就不会弹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