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小白求教,刀片固定螺丝头沉不下去啊!

楼主(2021-10-16):
各位大神是否遇到过这种问题,刀片固定螺丝头沉不下去,以前的刀片就可以,现在用的是同品牌同型号的刀片但是螺丝头就沉不下去,大家有遇到过这种问题?

灰色的螺丝头完全沉不下去,黑色的螺丝还能凑合下去一些

灰色的螺丝头完全沉不下去,黑色的螺丝还能凑合下去一些

网友:
这个螺钉都不是标准螺钉,头子可以车小点。

网友A:
很明显螺钉不匹配,二次采购的螺钉配件型号不对

网友B:
沉不进去会影响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沉不进去会影响什么?

不好看。

网友:
沉头螺钉买的不合适,沉头螺钉的头部锥度很重要的,它起着将刀片紧固到刀片槽定位面的作用。实际上刀片上的内锥孔与刀片槽底面之间的螺纹孔有0.15mm左右的偏心量,这偏心量就指望螺钉的头部锥度与刀片上的内锥孔配合,使刀片紧贴到刀片槽上去,以保证刀片的定位装夹精度!还有,所有这种装夹方式的刀具,这个螺钉很关键的,韧性好、强度高、表面还要有一定的硬度,质量好的螺钉,价格一般10元左右一个。

网友:
换埋头螺栓来用吧

网友C:
刀片孔不会错, 肯定是你的螺钉错了,来源么,多半是采购买错了,只提供了型号,而没按样本上的规格去买,同样规格的螺钉,定位锥角度和形状都会有不同.螺钉是很小的东西,但,很容易栽跟头.

网友:
找采购换,螺钉不合适影响加工

网友:
你这应该是螺钉弄错了。。。。

网友:
另外说一嘴,你这种情况一定要换哈,千万不要用这种错误的螺钉夹紧

网友:
刀片都是大规模生产的标准品,所以基本上是螺钉配错了。

网友:
用投影检测一下落定头部的锥形角度是否一致,那个部位是用来和刀片的沉空部位接触并锁紧刀片的。
螺钉头没沉下去,或者拧紧时手感和以前不一致,都会导致刀片夹不紧,影响使用。

网友D:
采用S螺钉压紧方式的机夹刀片的孔型有40-60°(代号:T、Q、U)和70-90°(代号B、H、C、J),对应的压紧螺钉的锥度为60°和80°。若40-60°孔的刀片用80°压刀螺钉就会出现螺钉高出刀片的情况,而且刀片压紧不牢固。

楼主(2021-12-28):
引用 网友D:
采用S螺钉压紧方式的机夹刀片的孔型有40-60°(代号:T、Q、U)和70-90°(代号B、H、C、J),对应的压紧螺 ...

感谢各位大神,问题已解决,是螺钉选错了,螺钉有大头的和小头的,换成小头的问题迎刃而解,再次感谢各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螺钉不匹配,二次采购的螺钉配件型号不对

感谢各位大神,问题已解决,是螺钉选错了,螺钉有大头的和小头的,换成小头的问题迎刃而解,再次感谢各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刀片孔不会错, 肯定是你的螺钉错了,来源么,多半是采购买错了,只提供了型号,而没按样本上的规格去买,同样规 ...

感谢各位大神,问题已解决,是螺钉选错了,螺钉有大头的和小头的,换成小头的问题迎刃而解,再次感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