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控外包

楼主(2021-10-16):
本人做了一个智能家用机器,硬件已完成,电控外包单片机上位机。联系加v: 三陆20一久68久

网友A:
电控直接上单片机,如果有修改不太方便。我们一般对于试制过后的产品,控制功能成熟后才有PLC控制转为单片机控制,上单片机成本会大幅度降低。

网友(点评):
智能硬件,一般都是单片机或者开发板的

网友(点评):
PLC控制只是可编程,方便灵活运用,并没有抗干扰能力强工作可靠只说是吧

网友(点评):
抗感绕只能靠外围电路去实现

楼主:
能做么?加微交流下~

网友:
电控要和机构协作,最好lz报一下坐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控直接上单片机,如果有修改不太方便。我们一般对于试制过后的产品,控制功能成熟后才有PLC控制转为单片 ...

(网上的说法
单片机控制:优点,经济实惠,成本相对较低;缺点,用单片机制作的主控板受制版工艺、布局结构、器件质量等因素的影响导致抗干扰能力差,故障率高,不易扩展,对环境依赖性强,开发周期长。一个采用单片机制作的主控板不经过很长时间的实际验证很难形成一个真正的产品。
PLC控制:优点:PLC是经过几十年实际应用中检验过的控制器,其抗干扰能力强,故障率低,易于设备的扩展,便于维护,开发周期短。缺点:成本相对单片机要高!)

1.受制版工艺  2.布局结构 3.器件质量  4.其它因素的影响 ,手里有一块PLC拆下来的线路板,显得很清爽。在新品使用单片机时如何从4个方面去控制质量,电器大侠们讲讲

网友:
这个可以的,不难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