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球铁金相碳化物不合格,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楼主(2021-10-17):
请问球铁金相碳化物不合格,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A:
在教育行业的萌新——没错,就是在下——看来,这个问题跟家长问我:“我孩子考试不及格,老师你给分析一下”

——你倒是把卷子给我看看呐……难道要我算一卦?!

网友B:
桃花物什么不合格?

网友C:
球化不良,异形比率太多,大小不一,数量稀少,分布不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球化不良,异形比率太多,大小不一,数量稀少,分布不均。

珠光体65%,碳化物1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桃花物什么不合格?

碳化物10%,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教育行业的萌新——没错,就是在下——看来,这个问题跟家长问我:“我孩子考试不及格,老师你给分析一下 ...

实在不好意思    现在补充一下,珠光体65%.碳化物10%。都不满足客户要求。拉力

网友:
高牌号球铁????原料不纯洁,

网友:
炼钢工艺不行

网友:
可能是材料内部杂质太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