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件黑色处理问题

楼主(2021-10-17):
碳钢钣金件处理成黑色 ,怎么处理外观能像铝合金黑色阳极氧化那样的效果?黑色平滑

谢谢!

网友:
电泳和喷塑都可以实现这个效果

网友:
钣金喷塑好。

网友:
喷塑质感会很好。

网友:
我这里喷塑比较方便,所有碳钢都是喷塑。

网友:
有常温发黑似乎效果不错

网友A:
有没有大神解释下喷塑是啥呀?

网友(点评):
跟喷漆一样,把油漆颗粒利用静电喷涂方式,喷在设备上,弄出来表面比较粗糙,有颗粒感

网友(点评):
楼上指的的是带纹路的,我们通常说橘纹,沙纹,但喷塑也有像油漆一样的平光高光的,可以做到平整光滑,具体的有机会可以看一下银行的那种自动打印和自助服务的机器,原来我做过可以做得很漂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大神解释下喷塑是啥呀?

多谢告知

楼主:
|z424385518发表于 10-18 09:50有没有大神解释下喷塑是啥呀?
受教了,谢谢!

网友:
电泳就可以了啊

楼主:
|远祥发表于 10-19 17:31电泳就可以了啊
2T碳钢板电泳之后,表面效果怎么样?平滑吗? 没接触过 求指点

网友:
喷塑 就是烤漆  粉末吸附在钣金件上 进炉加油高温烘烤

网友:
黑色平滑,那得表面光滑之后喷塑或者电泳,喷塑喷厚一点均匀一点,不然还是看着没那么好看

网友(2022-04-19):
不错,可以借鉴。谢谢!

网友(2023-08-07):
钢板一般就喷粉处理比较方便,价格也实惠。铝材多是黑色阳极处理

网友(2023-12-22):
喷塑跟电泳都可以达到类似效果,但是电泳的成本会高一些,楼主自行对比  也可以咨询喷涂外协厂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