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入机械断红尘

楼主(2021-10-17):
普通螺栓受紧螺栓连接,当受横向载荷时,螺栓受什么应力呀

网友:
横向 应该是切应力 横向切
书还是要翻一下啊

网友:
挤压、剪切应力。

网友:
切应力(剪应力)。

网友:
断红尘的方式一定是切!

网友:
看书,分情况

网友:
  受力分析呀。拉力?剪力?

网友:
受预紧力和切应力

网友:
要看情况吧,横向力不大(没有活动)就只有预紧力

网友:
常用的螺栓多为拉压螺栓,连接的零件不发生相对位置的情况下(正常使用),螺栓只受拉力;当然也有剪切螺栓,平时用的比较少。乱栓的选型和我们设计的结构以及螺栓所起的作用有关。

网友:
我就想看看有多少人回复剪切力

网友:
弯曲应力也会有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