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流水线电机惯量大

楼主(2021-10-17):
想请问下使用同步带流水线

1.计算时有个外力参数,假如流水线不停,阻挡气缸伸出,外力是否就是载具重量x摩擦系数;

2.使用步进电机,计算后惯量比达到26,电机供应商说会抖动,没理解抖动会造成什么现象,求解;(目前是两条同步带,中间是空的,如果是平皮带+滚筒应该会刹不住)

网友:
外力   是其他力 ,如果这里加一个弹簧,有一个反向拉力,或者推力这工件,就是外力呀。而挡停是算了两次摩擦力。步进电机 转速低于多少是会有低频震动,不同厂家的步进 ,低频震动不一样 ,可以加个减速机。还可以细分。反正很多方式。    有什么不对还请反馈

网友:
这些套公式的 不建议你先看会误导你。

要理解里面的公式和各个参数代表什么意思

还有知道实际工况。

你刚说的阻挡后增加了摩擦力 这些所有额外的力都要纳入到扭矩计算

扭矩计算分两种计算方式 第一种是 常规计算 匀速状态下 半径×负载力
还有一种 加减速惯量算出加速扭矩。角加速度×惯量

抖动原因是负载不均匀 还有滚筒直径太小等多种因素组合

网友:
先把计算原理和方法弄明白,再去用表格计算,别人表格里参数代表什么意义没弄明白,结果对错都不知道。

网友:
   步进电机的过载能力很差,一旦出现过载,就丢步

网友:
这种结构算好所需扭力和速度直接用一套减速电机就行了

网友:
楼上说的对,先搞清楚表格的计算原理
如果不清楚就自己按设计手册,自己做excel表格计算吧。

网友:
抖动多半是电机负载不足,楼主不行选扭矩更大的步进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