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公斤中的长方体,求翻转力矩要怎么算?

楼主(2021-10-18):
如图片所示

网友A:
旋转轴没有
翻转速度要求没有
张口就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旋转轴没有
翻转速度要求没有
张口就来

所以他是菜鸡啊,题干中还有错别字

网友(点评):
是啊,机械的门槛就这么低了,

网友C:
你只算匀速力矩 T=FXR 就可以 了 。正常 我们还要加上 加速力矩 .加速力矩还需要要知道加速时间,匀速度  惯量。

网友D:
怎么受力??已知条件是哪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旋转轴没有
翻转速度要求没有
张口就来

基准轴1是翻转轴
翻转速度10秒内翻18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只算匀速力矩 T=FXR 就可以 了 。正常 我们还要加上 加速力矩 .加速力矩还需要要知道加速时间,匀速度   ...

两边各一个夹爪,夹住绕基准轴1翻转
翻转速度没啥要求,10秒内翻转180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受力??已知条件是哪些?

两边各一个夹爪,夹住绕基准轴1翻转
翻转速度没啥要求,10秒内翻转180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他是菜鸡啊,题干中还有错别字

哈哈 是的 大神你算下

网友:
转动惯量*角加速度+转轴上的摩擦力矩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两边各一个夹爪,夹住绕基准轴1翻转
翻转速度没啥要求,10秒内翻转180度吧

重量多少?绕哪里旋转?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重量多少?绕哪里旋转?

60 kg
绕图上的基准轴1啊 ,就是600×250那个面的中心点,方向沿700那个方向

网友:
启动扭矩:J*α+负载扭矩(具体根据工况)再乘个安全系数
这种玩意百度下就出来了

网友:
六十公斤重量,用什么hold住它呢?

网友:
我只能用UG在软件仿真里面模拟分析了,有个功能给它就扭矩,如果足够大了,就能转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