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额定转速890的异步电机吗?

楼主(2021-10-18):
异步电机额定转速890怎么回事?
6极同步转速1000,记得额定960转,
怎么冒出来个890?

网友:
6级?  N=60X50/3  =1000RPM   3级  6对吧

网友A:
8极60Hz或效率极低的50HZ6极?

网友:
YH90s-6转速才860,,,,,看得懂型号就不奇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8极60Hz或效率极低的50HZ6极?

我也纳闷,样本里的

网友:
不同厂家输出具体转速会有一点差异的,6级电机来的

网友B:
有啊,本来是1000r/min,但由于转差率s导致转速比理论计算值小。
网上给你找了一段文字,摘抄如下:

计算方法

异步电动机所谓异步,是指定子旋转磁场转速和转子转速不同。定子旋转磁场的转速和电网频率严格对应称为同步转速。n=60f/p,其中f为电网频率,p为电机磁极对数。所以,转差率就是定子旋转磁场转速与转子转速之差再除以定子旋转磁场转速(同步转速)。
对于异步电动机,电机学没有像直流机那样利用理想空载转速和转速降来表达转速,转速的刻化是借助同步转速n1和转差率S。然而作为电动机的一种,异步机转速事实上同样是由理想空载转速n0和转速降Δn构成,这是由电动机机械特性的普遍规律所决定的,也是电动机转速的普遍表达形式。计算公式:
S=(n1-n)/n1
式中:n1为同步转速,n为电机转速。异步电动机的转速变化范围为0≤n≤n1,相应的转差率为1≥S≥0通常看到的Sm为最大转矩对应的转差率。

应用意义

转差率S是异步电动机的一个重要参数,其大小可反映异步电动机的各种运行情况和转速的高低。异步电动机负载越大,转速就越低,其转差率就越大;反之,负载越小,转速就越高,其转差率就越小。异步电动机带额定负载时,其额定转速很接近同步转速,因此转差率很小,一般为0.01~0.06。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啊,本来是1000r/min,但由于转差率s导致转速比理论计算值小。
网上给你找了一段文字,摘抄如下:

即便是转差率0.06,6极电机也有940转,如果按890转,转差率已经0.11了,
转差率这么大的原因就是负载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即便是转差率0.06,6极电机也有940转,如果按890转,转差率已经0.11了,
转差率这么大的原因就是负载大 ...

因电机类型而异,有的转差率很低的,如罩极电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即便是转差率0.06,6极电机也有940转,如果按890转,转差率已经0.11了,
转差率这么大的原因就是负载大 ...

实际的转差率与电机结构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际的转差率与电机结构有关系。

可是为什么不用960转的电机呢?890转和和普通960转的差别在哪里?有什么优势吗?

网友:
是不是负载大了,导致电机转速降低!

楼主:
|远祥发表于 10-19 19:47是不是负载大了,导致电机转速降低!
样本里额定转速就是890

网友:
配个变频器,要啥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