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工位旋转液压缸铆接机

楼主(2021-10-18):
多工位旋转液压缸铆接机 13620966364,做一做标准机,少费心思。

楼主:
一次性购买多几台分割器,还能便宜一些。

楼主:
左右再配上二个振动盘自动送料,铆接的成品,模组机械臂直接取出。这样就Nice了。

楼主:
这个现在做成了标准机,所以,相对来说,批量化生产。

网友:
后面做成批量话的,设备利润就大幅度提高了!

楼主:
是的,我们就是把它做成标准化的机器。这样的话,装配的人力成本也会降下来。

网友(点评):
这样的多工位旋转压合机,用途还是蛮多的,适用于电机、电子组装、五金与塑胶件压合等

楼主:
二种金属件之间的压合铆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