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的气动接头,有更好的选择吗?

楼主(2021-10-18):
各位大神,咨询一个问题,我要设计一个加紧甩油的机构,轴要旋转,轴端用气动卡盘加紧工件,这个考虑气管用旋转接头,初步选转速1000转/min,每次旋转3-5s,周期约24s,但是气动旋转接头寿命最多1000万转,有的还只有300万转,这样24小时工作的话,一个月肯定就坏了,不知道这样情况有没有更好的旋转?

气动旋转接头

气动旋转接头

网友A:
有的品牌可以做到3000万转,再长的寿命没见过。坐等高手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品牌可以做到3000万转,再长的寿命没见过。坐等高手解答。

多谢回复,我问到有的说可以做到1.5亿转,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网友:
车床主轴的回转油缸(气缸)应该不止3000W转吧,用上几年都不见得要更换

网友:
以前我们用SMC低力矩回转接头的几年都可以 MQR系列的

网友B:
前置式气动卡盘直接省掉旋转接头

网友:
杜博林精密旋转器了解一下,美国的,估计不能便宜了

网友C:
有没有可能把气动夹紧这部分结构拿出来,不随旋转部分随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置式气动卡盘直接省掉旋转接头

前置式气动卡盘是什么样的,没有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可能把气动夹紧这部分结构拿出来,不随旋转部分随动呢

就是加紧工件一起旋转,其实就和车床卡盘差不多

网友:
常州倍得福或常州比优特有前置式气动卡盘

网友:
这种滑环随好,但就是上面的气管插头接头太小了,只能插6一下的,气流量比较小!

网友D:
我算了一下我们车床主轴上面的旋转接头,1500转/每分钟,一天做1500个零件,一个零件30秒。
一年就要4亿转,一般几年都不坏

网友:
深圳厂家很多 看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算了一下我们车床主轴上面的旋转接头,1500转/每分钟,一天做1500个零件,一个零件30秒。
一年就要4亿转 ...

多谢回复,按例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这个旋转接头,我有发明专利

网友:
楼上提到过,车床后端回转气缸用的就是旋转接头,用几年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