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的选型

楼主(2021-10-18):
求教各位大佬,电动机链条传动,负载设备的转矩如何计算的?

网友A:
你所需的转矩T总=匀速运动下的转矩T1+加速状态下的转矩T2
匀速的好计算,注意是水平运动还是垂直运动即可。
加速状态是关键,例如你的设备工况是1m/s运行,你的加速度是0.5,那么需要就是2秒加速时间。
加速度越快,你的功率越大。因为T加速=J*a。J是转动惯量,a是角加速度。

网友B:
2楼对的 ,实际情况 我们要计算效率和  安全系数。精度较高情况,还要计算惯量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所需的转矩T总=匀速运动下的转矩T1+加速状态下的转矩T2
匀速的好计算,注意是水平运动还是垂直运动即可 ...

嗯,好的,谢谢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B:
2楼对的 ,实际情况 我们要计算效率和  安全系数。精度较高情况,还要计算惯量比

嗯,我标题写的不够明白,谢谢老师指点!

网友:
理论扭矩 ×1.3  再×1.3.第一个是工况系数,第二个是安全系数。在这个基础上再选大一丁点。

网友:
把设备负载情况详细描述下,比如,设备是什么,转速多少?这样笼统地问,谁也不知道怎么帮你计算。

网友:
一楼的方法可以,给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