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柱度值一定比跳动值小吗

楼主(2021-10-18):
我们公司做一个零件, 圆柱度标的是0.02MM     但是最后要测的跳动值确要求达到0.006 这样可以实现吗?位置公差不是应该包涵形状公差的吗?求大佬解惑

网友:
整错了吧 全跳动公差值肯定比圆柱度公差大呀,是不是粗加工要求圆柱度精度2个丝,之后打磨至跳动0.6个丝呀。

网友:
圆柱度是形状公差,测的是跳动值,最后竟然问位置公差,中午喝了几斤

网友:
反过来标就合理了

网友:
圆柱度是指任一垂直截面最大尺寸与最小尺寸差。
图纸的标注可能有点问题

网友:
一般圆柱度不好测用跳动来代替圆柱度,一张图纸上同一个部位不应该这两个都出现吧

楼主:
可能我没有表达清楚。就是装上轴承后再去测跳动要求要达到0.006    我在想为什么跳动值怎么会比圆柱度小?

网友:
这问题有些绕了,又是客户的要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