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导轨寿命计算

楼主(2021-10-18):
请问有大佬有不同工况下导轨寿命计算的具体公式吗?
例如图片这种工况选多大导轨格式,新人请求指点一下

网友:
现在的标准件,绝大多数都提供选型工具。例如你说的这个要求,上银官网上就有,需要注册会员才可以使用。

网友:
我卖导轨的.大半年也不会算这些.一般接触的客户也不会问道这些问题.也没去研究了..我老前辈干了11年.THK出来的.寿命啥的都会算

楼主:
我有去找一些品牌的资料书,去看计算公式,就是感觉资料书上的对工况的含概没有那么多,换了资料上没有的工况,就算不来了。

网友:
只有承受变载荷时,才有必要计算产品寿命

网友:
现在卖导轨的都提供寿命数据

网友:
计算公式都是一样的,不同工况只是安全系数取得不一样而已。如果你有多种工况,那你就取最恶劣工况下的安全系数就行了

网友:
不复杂啊,上银的样本上有计算方式,不是复杂的公式用EXCEL列个表格就可以啦

楼主:
有大佬有类似的表格吗?我还是想计算验证一下

网友:
上银的线性滑轨的样本册,上面有导轨负载计算和选型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