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大佬转动惯量及角加速度的算法

楼主(2021-10-18):
求教各位大佬,如图,已知筒体直径1m,长3m,筒体加主轴等内部共重200公斤,设电机启动5秒后均速转动30r/min,转动期间送入物料2.8吨,不考虑安全系数、摩擦系数,求教此设备的转动惯量和角加速度怎么计算?还请各位大佬能有详细的公式以及示例,小弟先在此拜谢!

网友A:
负载启动转矩转矩 T=J*V/R
J--转动惯量 J=(m.R^2)/2
V--线速度   v=π*d*n/60=3.14*D*n/60  (m/s) n—转速,R—转动半径T=(m.R^2)/2*3.14*D*n/60/R电机输出转矩PT * n / 9550或者T=9550P/n
你这个5秒到匀速,所以还是要算下加速度的.
M=Jβ   其中M是扭转力矩      J是转动惯量    β是角加速度=△ω/t

网友(点评):
你那m质量把物料算进去了吗

网友B:
这属于电机选型吗?

网友C:
物料是什么物料呢,物料的存在状态对于结果有重大影响,是干料还是湿料,是粉的还是小块的,是易碎的还是坚硬的,这什么都不说,算个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物料是什么物料呢,物料的存在状态对于结果有重大影响,是干料还是湿料,是粉的还是小块的,是易碎的还是坚 ...

嗯,老师说的很有道理,是我疏忽了,是干粉状物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属于电机选型吗?

嗯,相当于电机选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启动转矩转矩 T=J*V/RJ--转动惯量 J=(m.R^2)/2 V--线速度   v=π ...

好的,谢谢老师!

网友:
转动惯量参考理论力学教材上圆柱体的公式计算。

网友:
也就启动时需要克服惯性,需要一定的扭矩,这个要给出启动过程的时长,运转起来之后,维持运转不需要多少扭矩,有一些机械摩擦损耗,更有一些物料搅动损耗

网友:
看你有三维模型,直接按照极限情况(物料距离转轴最远)把物料也建模进去,直接软件就可以求出转动惯量。嘻嘻

网友:
一楼的公式比较齐全了,这个算起来也比较费劲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启动转矩转矩 T=J*V/RJ--转动惯量 J=(m.R^2)/2 V--线速度   v=π ...

老师您好,请问按上方公式算出的结果需要再和角加速度相乘才能得出启动时的转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