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一个电机,用离合器,驱动两根斜向对立的输出轴?

楼主(2021-10-18):
如何使一个电机,用离合器,驱动两根斜向对立的输出轴?

网友:
什么叫斜向对立

网友:
一图胜千言

网友:
手画个简图也行,也许在你画的过程中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对立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同步转向器,适用于这种工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步转向器,适用于这种工况。

之前考虑过双轴蜗杆涡轮减速器,请问哪个更适用我的这个情况呢,只是需要一个输入端,两个对向输出就行,求解答,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