擦窗神器磁铁阵列和单面屏蔽问题

楼主(2021-10-18):
买了个擦窗神器,用拉力计测试正反两片间隔30MM依然有5KG的吸力,拆开看了下

如上图里面的磁极为4颗35X25X10矩形阵列的汝磁铁,彼此间隔约20mm,总尺寸为90X70X10。正好有块100X100X20的汝磁铁,测试了下,间隔30mm后基本没多少吸力了。请教诸位大神:

1、为什么4个小的磁铁阵列后吸力反而远远大于一大块磁铁?

2、图片中的磁极背面有3块镀锌板做的屏蔽层,屏蔽后背面基本没有吸力,这样做是否能争强正面的吸力?

擦窗神器磁铁

擦窗神器磁铁

网友:
楼主好,
       磁场线了解下

网友:
不知道,按我的理解,磁铁间隔远了,磁力衰减很厉害

网友:
铝和铜,铅是隔磁的。。。。我估计你所谓的“镀锌”板,就是这几种材质中的一种。

网友:
第一个问题,充磁强度不同,效果肯定不一样。你两种磁铁的充磁强度肯定不一样。

网友A:
1、四个小吸力的远大于一个大的,这个结论是怎么得出的,试验了吗?
2、后面的金属是铁磁性金属,目的是防止漏磁,引导磁力线的传输,使得更多的磁力线从铁磁性金属中闭合通过,进而增加正面的表面磁感应强度。

网友(点评):
哈哈,你最后一句说对了,朋友,为什么四块大于一块就是因为把磁路线集中在了一起

网友B:
背后的不是屏蔽用,而是用来导磁的,这样磁铁两面的磁力都可以可以利用,相当与增强了一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背后的不是屏蔽用,而是用来导磁的,这样磁铁两面的磁力都可以可以利用,相当与增强了一倍

不是导磁,背面已经基本没有磁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四个小吸力的远大于一个大的,这个结论是怎么得出的,试验了吗?
2、后面的金属是铁磁性金属,目的是防 ...

实际测试的结果,对比了,特别是对吸时间隔10-30MM距离后磁吸力差别明显

网友(点评):
充磁强度一样吗?你要拿以前那种铁氧体磁铁和现在这种汝铁硼相同面积来对比,差别一样很大。

网友A:
4小块磁铁正面磁极性是N-S-N-S交错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4小块磁铁正面磁极性是N-S-N-S交错的吧

无法分别NS极,但是磁铁与磁铁间有20mm间隙,螺丝放到间隙中间位置,左右都没有察觉到吸力,但偏距后感觉明显

网友C:
镀锌板不单单是屏蔽,同时提供了磁通路,你看带磁锅的强磁比不带磁锅的磁性要强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镀锌板不单单是屏蔽,同时提供了磁通路,你看带磁锅的强磁比不带磁锅的磁性要强很多

学习了,查了磁锅的概念,瞬间明白了其设计原理
想再深入问一下,现在磁铁间隔是20mm,如果将间距适当加大到25-30,那么磁组的磁性是否会真强?补充下,磁铁间有塑料隔片阻隔!

网友(点评):
间距加大磁性只能变小,力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磁铁间塑料片是非铁磁性物质,其磁导率接近1,除了增大了间距外,对磁性没有任何影响

网友:
四个形成的磁场比单个磁铁大的多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导磁,背面已经基本没有磁性了

是背面的磁力基本通过背板导到另一块磁体(4块磁铁磁性排列应该是两块相对的),其实就相当于一个马蹄铁

网友D:
四个磁铁NSNS交错,后面的铁板电机设计里面叫背铁,导通相邻两块磁铁,形成多个短的回路,使得空气侧磁密增大,你把铁板换成铜板或铝板,吸力就会下降,因为铜铝等磁导率接近真空。另外目前没有材料有隔磁作用,真空都可以导磁,所谓的隔磁只是用铁磁材料把相邻的磁铁导通,磁力线从铁磁材料通过而不溢出空气中,所以空气中就没什么磁力了。你原来的一大块磁铁的磁力线回路在空气中走了一大圈,磁密小,吸力自然小。这个案子在maxwell等电磁仿真软件都很好计算,还可以计算出吸力是多少。类似视频可参考https://ke.qq.com/course/3200575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四个磁铁NSNS交错,后面的铁板电机设计里面叫背铁,导通相邻两块磁铁,形成多个短的回路,使得空气侧磁密增 ...

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话说这个神器真没什么用!很多人为了几块红包违心刷了好评!

神器还是可以用用的,只是有些边边角角不能刮干净

网友F:
这种擦窗工具没什么用,没擦玻璃前两块吸力非常强,中间隔一层玻璃后,吸力就大大下降,根本擦不了

网友:
用过,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擦窗工具没什么用,没擦玻璃前两块吸力非常强,中间隔一层玻璃后,吸力就大大下降,根本擦不了

标注50mm间距的,擦30mm妥妥的。

网友G(2022-04-19):
2楼说的对,海尔贝克阵列了解以下

网友(2022-05-23):
引用 网友G:
2楼说的对,海尔贝克阵列了解以下

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