钐钴和钕铁硼的区别

楼主(2021-10-18):
为了尽可能的简单易懂,我把它分为以下几点。

  • 原材料:因为原材料造成了磁钢的价格不同,同规格钐钴磁钢比钕铁硼磁钢贵。另外,因为钕铁硼磁钢原材料镨钕金属的不断涨价,钕铁硼磁钢的价格也是水涨船高。
  • 耐温:钕铁硼磁钢的最高工作温度230℃,钐钴磁钢可以达到350℃。
  • 硬度:因为加工工艺的不同,相对而言,钐钴磁钢比钕铁硼磁钢更脆,更易损坏。
  • 镀层:钕铁硼磁钢易氧化,所以需要镀层保护,而钐钴磁钢则不需要。
  • 最大磁能积钐钴磁钢的最大磁能积是32M,而钕铁硼磁钢最大磁能积是52M。也就是说钕铁硼磁钢的磁力要超出钐钴磁钢很多,这也是为什么钕铁硼磁钢被称为“磁王”。

总的来说各有差异,没有什么是一定的,还是需要根据产品需要来选择具体的磁铁,最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网友A:
既然是拿来做磁性材料,肯定是磁能积更高的钕铁硼要好噻。况且还要便宜一点。对电机而言,180°都是很高的温升了

网友(点评):
有些高温环境还是需要钐钴磁的

网友:
N、M、H、SH、UH、EH、AH(TH)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拿来做磁性材料,肯定是磁能积更高的钕铁硼要好噻。况且还要便宜一点。对电机而言,180°都是很高的 ...

你可以简单的理解,既然一个事物存在,那一定有他存在的意义,不然就像你说的早被淘汰了。